谁家可以制作这种有机玻璃盖板

楼主(2015-11-23):
谁家可以制作这种有机玻璃盖板

网友:
兄弟,说清楚点啊?
是不是下面的镂空那一块的板?可以自己去买——去五金装潢市场,也可以去订制实在不知道找买铝型材的基本都知道。

网友A:
那个地方都有吧,直接买切好的回来。

网友B:
一般是罩子上用的,我这边是买回来板裁一下就好了,也没必要那么规整,能盖住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地方都有吧,直接买切好的回来。

我主要是直接整个盖子买回来就好,家里就不需要那么麻烦,买有机玻璃和胶条回来切和装,要求就是有机玻璃要耐点高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罩子上用的,我这边是买回来板裁一下就好了,也没必要那么规整,能盖住就行。

是的,想联系一个直接做成品的,自家就不用那么麻烦,专业做钣金的可能做到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地方都有吧,直接买切好的回来。

我就是没找到可以直接给他尺寸就可以做出来的厂家,有推荐么

网友(2016-11-24):
楼主您好,我可以为您提供有机玻璃的生产定制和加工,只要您给出形状,尺寸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