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杆处理问题,请教

楼主(2015-11-23):
关于米思米上面的丝杆处理如图
这是T型螺纹丝杆材质是:45钢,螺纹副座是黄铜的材质,我想问下,这个四氧化三铁和低温镀黑铬的作用是什么,2个表面处理是一起做的吗?如果我自己做丝杆这个丝杆是不是不需要做热处理,只需要做表面处理,底座黄铜的是不是什么处理也不需要做?谢谢大神给予解答!!

网友A:
这是初级绘图员的水平吗?

不太喜欢这样的做事方式,其实这些信息通过简单的资料查询就可以获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初级绘图员的水平吗?

不太喜欢这样的做事方式,其实这些信息通过简单的资料查询就可以获取。

谢谢回复,我是先在网上查询了一下,黄铜座螺母作用我基本查到了,可以起到润滑等作用,但丝杆表面处理这块一直没查到就上论坛问了,呵呵

网友:
四氧化三铁和低温镀黑铬:米思米选型资料-->技术参数-->材料-->表面处理......

网友B:
四氧化三铁保护膜其实就是常见的氧化发黑,这个工艺是用在钢铁上面的

至于所谓的低温镀黑铬,其实也是氧化发黑,只是适用于铜材质罢了,在铜和不锈钢上我们其实把这个工艺叫染黑

就是忽悠人的工艺,其实本身的耐蚀性能很一般,主要还是靠油防锈

网友(点评):
丝杆螺纹部肯定会有摩擦,估计防锈效果不大

网友(点评):
所以我才说,这些就是求个心里安慰,实际上最大的作用是好看,哈哈

网友:
s四氧化三铁保护膜也叫发黑处理,常用于螺栓螺帽,外观好看,也防锈。

网友:
镀黑铬黑铬镀层色黑具有均匀的光泽,装饰性好,具有良好消光性;硬度较高。处理温度大都在18°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氧化三铁保护膜其实就是常见的氧化发黑,这个工艺是用在钢铁上面的

至于所谓的低温镀黑铬,其实也是氧 ...

这2种工艺是一起用的吗?

网友C:
这个可不是一块处理的,这是两种型号的两种表面处理方式,让你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可不是一块处理的,这是两种型号的两种表面处理方式,让你选择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2种工艺是一起用的吗?

用在铜上的那种可以可以用在钢铁上
不过效果不是很好,没有碱性的氧化发黑效果好

楼主:
先谢谢各位大侠解答,也谢谢2楼给予批评,我刚刚打了个电话给米思米技术,他的回答如下:发黑或者镀铬,2者2选一,作用只是为了防锈,不做任何热处理,原因是45钢硬度已经比黄铜(丝杆螺母)硬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四氧化三铁保护膜其实就是常见的氧化发黑,这个工艺是用在钢铁上面的

至于所谓的低温镀黑铬,其实也是氧 ...

不知道不锈钢的低温镀黑铬与镀装饰铬或者硬铬是不是一回事。

网友(点评):
不一样的,目前来看,应该是不锈钢镀黑铬其实是不锈钢染黑,镀装饰铬一般都是先镀镍,然后再镀装饰铬,很少碰到不锈钢直接镀硬铬的,不过也是可以的,硬铬的膜厚比较厚,一般在2丝左右的比较常见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不锈钢的低温镀黑铬与镀装饰铬或者硬铬是不是一回事。

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