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图怎么画?

楼主(2015-11-23):
主要是75度角那个。
如果尺寸40改为50呢?

网友:
用CAD难办,要是75度是90度的话,这就好办多了。这纯粹考研几何功底啊

网友:
记不住哪个版本了,但是至少2012之后都有尺寸驱动了,直接改尺寸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画的

网友(点评):
要用CAD2006版

网友:
楼主仔细看看,是不是发现上面的75°三角形是个等腰三角形,顶角为75°,这样一来就好办了,底角就是(180-75)/2=52.5°

网友(点评):
是的,这知道,但如果是不是等腰三角形呢?这次考试碰上了

网友(点评):
如果不是等腰三角形呢?

网友(点评):
取顶角75度的三角形的三点做圆,底边所对应的任意圆上的点,连起来就是75度。

网友:
先画上边的75°角,再画下边的图形即可,只要给定的尺寸能够唯一确定图形。
或者先画下边的图形,再画75°角,然后平移

网友(点评):
楼主下面不让动,只让动那两条线

网友:
CAD2014可以的

网友:
75度的那两条边,先把一条边水平画,两条线画好后再旋转

网友:
不好意思我理解错了,我看成80上面的三段距离一样的,这样就很好画,如果不一样那就要靠几何来算了。

网友:
过a,b,c三点画圆弧,改变40 距离      竖立线 与圆弧的交点就是新的C点。

网友:
哈哈   设最上面那个三角形左底脚x  右底角y

哈哈 求出底角就可以了吧

网友:
看看!过a,b,c三点画圆弧,改变40 距离      竖立线 与圆弧的交点就是新的C点。

网友(点评):
大侠,15#楼的图怎么画?

网友(点评):
这个方法不错,下面那图同理也会了,谢谢!

网友:
等分80长,画出下半段,
75°是等腰三角形,先画好后再移位组合。

网友(点评):
大侠,楼下这图如何画?

楼主:
大侠,这怎么画?

楼主:
问题解决了,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A:
只要把这个圆找到,都是渣渣,圆是关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把这个圆找到,都是渣渣,圆是关键

请问这个圆是怎么找到的啊 ?

网友(点评):
按顶角为75度,底边为80画等腰三角形的三个顶点所在的圆。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谢谢楼上各位。

你图都画出来了,还不知道圆是怎么出来的么

网友:
已知 A、B两点求作∠ACB=α,且满足尺寸L
过AB两点作等腰△AOB,使顶角∠AOB=2α(则底角角OAB=90-α)
以O 为圆心,以OA为半径作圆O
则圆O上任意一点C都满足∠ACB=α,然后通过尺寸L确定点C

网友:
画一条红线,表示你的尺寸4050
C为红线上任一点,
连接点AC,作AC
连接点BC,作BC
标注角度ACB,精度位数适当多取
用“拉伸”命令,驱动点C
几次驱动之后,就可以获得足够高的经度。
注意驱动方向:x值不变,y值向上角度变小,y值向下角度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