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导板链输送启动时为什么会爬行

楼主(2015-11-23):
我们公司利用板链传递工件,启动的时候会有大约10s非常明显的爬行现象,这是属于正常现象吗?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链条下垂 或者 传动轴 被动轴不平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链条下垂 或者 传动轴 被动轴不平行

被动轴缺失存在不平行,但是由于两条链长度不一样,张紧以后就不能保持平行了!现在应该如何处理?

网友(点评):
不知道结构素描样的 ,可以的话 铣轴承座固定孔长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链条下垂 或者 传动轴 被动轴不平行

结构我稍后画图给你看,轴承做是滑动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