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钢镀铬光轴车外圆,如何提高粗糙度

楼主(2015-11-23):
45钢镀铬光轴车外圆,毛糙,请教大侠如何提高粗糙度?是否有人试过?

数控车,光轴直径12,台阶轴直径11。

网友A:
调质后磨,光洁度可以达到1.6或者再高点

网友B:
镀铬后还要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镀铬后还要车?

是用光轴车个台阶,粗糙度一直不好,直径12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质后磨,光洁度可以达到1.6或者再高点

您好
只是想车个台阶,粗糙度要求不高,可是现在车出来太毛糙。

网友:
是振动太厉害了吗?设备精度问题?!!
还是装夹问题?!
不了解~ 只能猜测!

网友:
选择刀尖小的陶瓷刀片  高转速

网友:
这就要考虑刀是问题,转速问题,机床问题,实在做不到就研磨好了。

网友B:
选正前角刀片,PVD涂层。

网友C:
你们都错了,楼主说是要提高粗糙度,要更粗糙一些

网友(点评):
用滚花滚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正前角刀片,PVD涂层。

谢谢大侠
刚刚试了下,同样情况的45号钢普通棒料车出来,非常光亮。难道材料问题。。。

网友(点评):
镀铬后再车比较难车,但是也不应该粗糙度不好啊。硬度越高车出来粗糙度就越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们都错了,楼主说是要提高粗糙度,要更粗糙一些

汗。。。难道是我表达错误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
刚刚试了下,同样情况的45号钢普通棒料车出来,非常光亮。难道材料问题。。。

纠结中,,,除了材料,没别的不同因素可考虑了。。。

网友:
从棒的端面进刀,先车掉表面一层硬铬,再车到直径11试。

网友:
镀络层硬,比较吃刀具。镀层之后肯定车削性能不好。你用45号钢必然妥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