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形位公差的外框咋这老大??

楼主(2015-11-23):
CAD2010
先做个个gb样式
然后按1:1  1:2   1:5  1:10新建的标注样式
转角标注啥事没有,就是这个形位公差的奇怪了,里面的文字还是按照正常的比例。。

网友A:
点击 右击 特性。。。。。。你晓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击 右击 特性。。。。。。你晓得

你的意思是全局比例的意思吗?
全局比例改为1的话外框正常了,转交标注的文字也正常比例放大。可是转交标注的箭头和1:1的一样大了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全局比例的意思吗?
全局比例改为1的话外框正常了,转交标注的文字也正常比例放大。可是转交标 ...

不要修改文字样式,只修改形位公差的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修改文字样式,只修改形位公差的特性。。

可是我不能没画一个改一次啊。。那可要了命了。。
有啥别的好办法没,

网友:
要不你建立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