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olidworks中无法定义材料

楼主(2015-11-23):
本人小白,用的是solidworks2012,也是刚进入公司,部长让我设计部件并做动画,由于东西并不大,采用solidworks,不过在分析时居然不能应用材料,百度许久,没解决方法,即使在特征树下我都赋予材料了,分析时,还是说材料未定义。
在装配体下也是无法应用材料

楼主:
大神,帮帮忙

楼主:
重装软件没有用。

楼主:
目前我就重新下个安装包或重装系统没试过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我之前也喷到过,不知道是不是盗版软件的原因

网友B:
你做的是什么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做的是什么分析

就是简单的静力分析。大概简单分析一下。如果那边通过的话接着用ansys

楼主:
难道是使用盗版软件的原因?哎,只有公司内部的电脑才是正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也喷到过,不知道是不是盗版软件的原因

你这么一说估计有道理。

网友(点评):
从未遇到过这种事,与盗版与否无关

网友C:
不是软件的问题,你没有模板,而且没有材质数据库,所以无法定义材料。自己设计个模板,百度文库上有很多,按着步骤一步步来。也可以请教你们公司的前辈,我想他们肯定有很好的解决方案。多问路,要不会迷路,祝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软件的问题,你没有模板,而且没有材质数据库,所以无法定义材料。自己设计个模板,百度文库上有很多, ...

谢谢前辈。我试试看。

网友:
是不是盗版的原因呢,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B:
装配图是不是得零件一个一个给材料

网友(点评):
你不定义材料如何设计的零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装配图是不是得零件一个一个给材料

好多人不就是先设计三维,考虑好了材料但是没应用材料,二维图才考虑给啊

网友(点评):
简直笑死人了,好多人如何如何的,与你有什么关系,错就是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软件的问题,你没有模板,而且没有材质数据库,所以无法定义材料。自己设计个模板,百度文库上有很多, ...

首先表示感谢。估计是软件的问题。我的操作是没问题的。不知道是不是没破解好还是怎么回事。
不过你这种做法很规范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多人不就是先设计三维,考虑好了材料但是没应用材料,二维图才考虑给啊

在软件中材料可以后面添加。算了。不行的话,先采用Creo凑合着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多人不就是先设计三维,考虑好了材料但是没应用材料,二维图才考虑给啊

说话好一副不客气的样子

楼主:
各位前辈,终于找到原因了。
1我的操作没问题。
2并不是盗版的原因(我同事自己电脑上安装的2012可以使用)。
3也许是破解不彻底,或者这个安装包本身就有问题。
4谢谢大家了

网友:
你可以尝试下solidworks simulation能不能定义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