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化钨想要车掉2mm

楼主(2015-11-23):
有镍系碳化钨这样材料吗?有个客户要车内孔,大概100直径,刀片没法选,这材料太硬了,有高手吗?$ n; E9 `2 E; U1 E

网友:
硼化刀片

网友:
PCD吧。

网友(点评):
为啥木有人支持呢?线割的费用比买把PCD刀贵多了去。单边1mm,慢慢修半个钟就够搞定。

网友(点评):
这车完也剩不下多少碳化钨镀层了。另外,捎带问刀大一下,像镍基碳化钨这种东西,车削中是否容易出现崩块儿。

网友(点评):
Z侠,这玩意玩的不多。但是从粉末冶金件的车削过程来看,是很有可能的。所以吃刀量不能大。

网友:
啥结构,线切割行么

网友(点评):
如果是扩孔,线切割是好选择

网友:
是不是磨好些

网友:
能磨就磨,省刀

网友:
可以选择热喷涂工艺进行内孔喷涂,外 部基材可以选择其他材料。节省成本和加工

网友:
电火花线切割阿怕硬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你理解错误了
我这碳化钨多用为表面处理 (一种热喷涂工艺)硬度在HRC60以上
加工的话车刀肯定不行,可以考虑线切或电加工

网友:
磨床整吧

网友(2016-03-22):
就和高速工具钢硬度差不多,用硬质合金刀

网友(2019-09-11):
磨削比较可靠

网友:
碳化钨(高速喷涂么?)2mm...哪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