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路中有气泡怎么解决

楼主(2015-11-23):
各位大侠:

      附件中的管路中总是夹带少量气泡,而工艺要求不能有气泡,整个管路是封闭的,搞不懂泡从哪里来的?

在下也做了排查,拆了管路,换了密封,也换了泵没能解决,希望对流体比较了解的大侠不吝赐教,导致气泡出现的原因有哪些?

TXH

网友A:
焊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接问题?

谢谢回复,我也不能确定,我检查了整条管路都没看到有渗漏。

网友:
从工艺流程上找找原因。估计是工艺流程的问题。

网友B:
压力和温度的改变会产生气泡。

空气会溶解在水中,你降低压力,升高温度,溶解度就减少,气体就会析出

网友(点评):
估计是这个原因,类似液压中的空穴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压力和温度的改变会产生气泡。

空气会溶解在水中,你降低压力,升高温度,溶解度就减少,气体就会析出

谢谢回复,这确实是一个该考虑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