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作用气手指

楼主(2015-11-23):
论坛中有没有大侠能提供如图的气手指。要求是单作用,常开,中间进气,夹持物件为电子元件。照片中是费斯托 HGPM-08-EO-G8型号,太贵了,有点用不起呀!

网友:
帮顶一下,festo 不是一般的贵,呵呵

网友(点评):
是的,一个气手指报价2470元

网友(点评):
有没有搞错了,呵呵

网友(点评):
客户指定的吗?1688上报1000快的实际是多少呢?

网友A:
大侠为什么不用用,其他品牌型号的气缸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侠为什么不用用,其他品牌型号的气缸呢?

是新计划的项目。不存在客户指定。
气手指用来夹持电了元件,夹起来还要旋转,旋转多少度每次不一样。采用费斯托这一款有一个好处是,外面没有气管,直接从旋转轴通气体到气缸。采用外接气管的气手指各品牌都有,但是气管会绕来绕去的,不好看。也会影响到别的机构上。
同时,这个气手指可能根据生产工艺,要快速换下来,换上真空吸嘴来代替气手指工作。
所知道的品牌,找了个遍。找来找去,也就费斯托这一款合适。
实在不行,自己设计一个气缸好啦!在找气手指前,自己已想好了气手指结构,设计起来不难,但是担心加工精度不好,才想找标准品。

网友(点评):
smc新型号看了吗(今年的新型号)?国产夹指气缸,说的很牛,但精度没有一家做的好的。

网友(点评):
还没有,让SMC的代理帮我找,还没有答复我。

网友(点评):
还没有,让SMC的代理帮我找,还没有答复我。

网友(点评):
夹指,夹钳,我经常做的,大夹紧力的,单动的,对开迷你滑块的,我都有,有机会交流啊,wu侠。

网友(点评):
哦,这么厉害!我没有做过这些,只是大概了解一些原理。你是做夹钳自用吗。

网友(点评):
刘侠:方便加QQ不。我的是4402198

网友(点评):
我们自己做的精度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新计划的项目。不存在客户指定。
气手指用来夹持电了元件,夹起来还要旋转,旋转多少度每次不一样。采 ...

这个是SMC的HMZ2型,选个单动常开,加后面的配件是否能满足wu侠需求?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你的指点。SMC的确有这种中间进气的单动气手指,模型已下载,就是长度是费斯托的2倍。实在不行,只能用SMC的啦。

网友(点评):
没给wu侠帮倒忙才是真的,希望有机会向wu侠学习啊~

网友(点评):
SMC货期不是一般的长,国内相对于的型号也有国产的,基本浙江那边的精度一样,爪子是线割的而且是A3的。^_^,wu侠要有心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