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螺旋桨、飞机曲面等数控加工需要3轴以上?

楼主(2015-11-23):
个人的认识3轴已经有空间3维任一点的坐标,不管什么样的曲面都是在这个做表面内,为啥还有第四轴、第五轴的坐标呢?

网友:
你看下喷气式发动机的涡轮,然后在优酷上搜索下加工视频,你就理解了。

网友(点评):
还BB啥,这一楼说的明明白白

网友A:
刀具基本上是直的,还有直径等因素的影响,如果你的刀具具有穿透力,那除外。

网友B:
你先了解下三轴的刀具是如何运动的,再看看空间曲面是个什么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先了解下三轴的刀具是如何运动的,再看看空间曲面是个什么概念。

我的理解:任一曲面都是由宽无限小的曲线组成,儿空间任一曲线都可以用X、Y、Z空间坐标来连续形成,这样把N多相关曲线就可以组成相应的曲面,即使任一工件自由度最大为6,那么最多就是X、Y、Z加X、Y、Z旋转共6个轴,那为什么有的是7轴以上呢?

网友(点评):
轴和自由度不是一对一的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刀具基本上是直的,还有直径等因素的影响,如果你的刀具具有穿透力,那除外。

谢谢,能进一步解释下吗?
还是没有真正理解,表述不出来!

网友:
第一,三轴铣曲面的不同位置时,刀刃本身参与切削的角度、位置都不一样,这样实际产品表面各处切削参数不一样,导致表面质量不一致。同时刀损不一样,无法加刀补,影响尺寸精度。
第二,假如不考虑质量,你仔细看看,普通叶轮、机身等如果采用三轴加工,在一次装夹的情况下,都是有死角加工不到的(极端点,可以想象三轴如何加工奥斯卡小金人)。
第三,,,顶楼上。

网友:
差一些火候,空间的点是三维没说,一般而言你的刀轴是单一固定的方向,是你刀轴不能直接加工一样。你能用三轴机一次性加工六面体及各面上的孔吗?不能,你需要多次装夹才能

网友:
看看实际的机器运作再来谈论这个问题吧,纸上谈兵是没用的。

网友:
建议楼主到网上观看一下类似叶轮等零件的加工视频,注意,要仔细看,你一定会明白的

网友:
看一楼,和我头像

网友:
空间曲面

网友:
3轴只能加工朝上去曲面,3轴刀具本来就是垂直朝下,那试问下朝下曲面怎么加工!

网友:
就以加工球体来说,三轴联动能加工多少?二分之一的球。刀走到中间半径最大处,另外一面刀怎么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