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车螺纹问题。

楼主(2015-11-23):
大虾们,我批量车内螺纹M30*1.5螺纹。20#钢,螺纹深度16。现在车十几个通规就不过,调大点车一会止规不止。而且还有点夹铁屑。有没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
所谓车工一把刀~~~~~

还是先看看你的刀吧

楼主:
应用的标准螺纹刀卡迈斯。就是做十几个尺寸就变了

网友A:
看看你刀具安装的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你刀具安装的角度,

刀具角度我是丝表校着刀杆装的

网友:
直接机攻丝。

网友:
攻丝比较好

网友:
跟转速有关系,你打多少转?还有程序,留0.05余量,要最后空走两刀,我车一般900转左右,应该很好车,材料软,要浇水,

网友:
对,做好空走两刀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