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轮在锥齿轮设计中的作用

楼主(2015-11-23):
冠轮是锥齿轮副中一个相当于公共齿条的环形平面齿轮,一般情况下为非整数齿,冠轮是一个片体,一面与小轮啮合,同时另一面与大轮啮合,大小轮通过冠轮形成一个完整的啮合副。

除了直齿锥齿轮外,弧齿锥齿轮同样也存在一个平面环形齿条,也称为弧齿锥齿轮的冠轮,起的作用是一样的。

这是理论上设计锥齿轮结构的一个起始点,有了冠轮,所有与同一个冠轮啮合的齿轮都是互相共轭的,都能平稳传动。

网友:
做的很漂亮,赞一个

网友(2016-02-23):
动画做得真好, 顶一下

网友:
一目了然,很好!谢

楼主(2016-06-14):
引用 网友A:
假想平面齿轮?
齿数应该是当量齿轮齿数吧

不是,可以参考一下有关设计资料,谢谢关注。

网友:
这个是理论还是有实际应用,方便找个来学习一下吗

楼主:
二个零件的共轭平面齿轮(冠轮)相当于一个环形的齿条,齿面由平面组成,比较简单,但每个锥齿轮的齿曲面是由这个平面展成的基本曲面,有了空间的平面齿轮坐标,就可以计算出各锥齿轮的齿面点坐标了,如果需要修形,则在此基础上进行齿形与齿向的修形,故平面齿轮是对锥齿轮的齿面进行精确计算坐标的基础。

网友(点评):
谢谢前辈指点

楼主:
平面齿轮的计算中,因有三角函数或者开方的影响,很多时候得到的是无理数,但不是没有整数齿的冠轮,在正交情况下,只要Z1^2+Z2^2所得的结果可以被整数开方,冠轮就是齿数,另外一种计算方法稍有复杂,可以在任意轴交角下,求出整数齿的冠轮数及相应的轴交角,可以看一下http://www.gear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9242&highlight=%D5%FB%CA%FD%B3%DD%2B%B9%DA%C2%D6

楼主:
冠轮的“锥截面”就变成了圆柱截面(渐开线锥面化)或者是球(球面渐开线)截面上,齿线是“直的”或者是“大圆曲线”,在这些曲线上,点坐标的表达是简单的,故在共轭形成的二个零件的齿形坐标点,就比较容易求出了。

网友B(2016-09-07):
大侠   请问冠状与锥齿的配合   怎么计算选用    有什么好的资料么,谢谢。盼回复

网友:
照猫画虎。做了3个特征面扫描成型的,和前辈的数字化建模还有很大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侠   请问冠状与锥齿的配合   怎么计算选用    有什么好的资料么,谢谢。盼回复

在这类计算上,似乎没有任何书本上现成的,只能用基本的计算去进行推导,要想所有需要的东西,都会有现成的书本上,拿来就用,只有当这项目已经发展了几十年上百年,才会各种书本上都写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