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什么铁素体型不锈钢“加热至高温也不发生相变”?

楼主(2015-11-23):
请教,为什么铁素体型不锈钢“加热至高温也不发生相变”(即不能通过热处理来改变其组织)?

网友:
加热到多少度了?至少我不认为加热到Ac1以上还不变相。

网友A:
铁素体不锈钢的金相组织是铁素体,加热和冷却过程没有a-r转变。

网友(点评):
可以做固溶强化

网友(点评):
没有吗?为什么?

网友:
另外补充下,热处理之所以能使钢的性能发生变化,其根本原因是铁具有同素异构的转变,体心结构的a-Fe和面心结构的a-Fe。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铁素体不锈钢的金相组织是铁素体,加热和冷却过程没有a-r转变。

固溶处理及稳定化处理适用于奥氏体不锈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