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里面怎么使用插件自动生成齿轮

楼主(2015-11-24):
Solidworks里面怎么使用插件自动生成齿轮

网友:
TOOLBOX,把你算好的齿轮参数输入进去。。。。。。。最基本的运用啊、

网友:
装一个GEARTRAX吧,或者迈迪工具集

网友:
打开solidworks toolbox库对模型进行生成配置就可以了

网友:
麦迪的齿轮就用来示意就好,加工的话能坑死你。

网友:
右边有文件库,输入相关的数据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