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管加工槽,有什么好的方案?

楼主(2015-11-24):
60*30*2的矩形方管,里面有一个圆槽,和一个方槽,目前有铣加工和线切割,但是都不理想,铣床加工有些变形还有毛刺太多,后期去毛刺成本太高,速度太慢。线切割成本有点高,速度慢,来不及做,有什么好的方案做。

楼主:
附件添加文件出现内部服务器错误,没法子加图片,下午或者明天添加吧

网友(点评):
点图片标,直接从本地添加图片

网友:
想都不用想,激光切割5块钱一件,干净利落

网友:
  首先圆槽方槽的大小和公差,其次听你说的是要切槽而不是压槽,方管一件的长度多少?

楼主:
图片看一下

网友:
批量大吗?加工精度要求高吗?选择加工工艺也应该先考虑这些因素后再选择吧

网友:
一般我们供应商用激光切割的

楼主:
60*30*2的方管,在30宽的面上,铣一个深度4个,长度是30个的端面槽,是通的,两边铣穿,还有在离端面150的地方做一个R15的半圆槽,也是两边铣穿的。精度要求在正负20丝内就没有问题。
铣床加工毛刺度,后续加工比较的多,线切割费用高,速度慢。现在两边都分出去做,
新添设备希望设备成本比较的底,高的买不起

楼主:
图片还是传不上来,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的电脑问题还是网站问题

楼主:
\n\n
直接点击图片就显示这个,如果直接点击附件就内部服务器错误,怎么办?

网友:
我们也有类似零件,弄了好长时间加形位公差很难保证。

楼主:
有办法做好就有饭吃啊,现在加工业不容易啊

网友:
外协激光切割吧

楼主:
3维激光切割,估计也不会便宜的,速度问题可以解决

网友:
我们外协做的这样的东西都是激光切割,你如果批量价格应该便宜

网友:
去铝合金门窗门店看看开锁孔的手动模具
看有木有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