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免维护轴承

楼主(2015-11-24):
   工作中经常会接触到免维护轴承产品,那什么是免维护轴承呢?下面谈谈个人的一些体会。

      免维护轴承(maintenance-free bearings)是与需要维护轴承(requiring maintenance bearings)相对的,指正常工况下服役期间无需维护就能长期稳定工作的轴承(包括滚动轴承与滑动轴承)

根据这个定义,免维护轴承包括以下4类轴承

1. 自润滑轴承,包括固体润滑轴承及部分含油轴承

2. 密封轴承,就是我们常见的预填润滑脂的密封滚动轴承

3. 介质润滑轴承,比如水润滑轴承,工质润滑轴承

4. 无润滑轴承,就是不需要润滑剂的轴承,又包括下面2

:低端的应用:比如家里的门窗,一些办公机械上的塑料轴承。这种应用载荷小、转速低、使用时间也少,可以不用润滑。
  B:磁悬浮轴承

网友A:
自润滑轴承里应该也包括以带有自润滑性的复合材料为接触媒介的滑动轴承。这类轴承可以在少润滑剂甚至无润滑剂状态下长期工作。以滑动轴承居多。复合材料多种多样,但多数会呈现点阵或者网格形态。
不过,我不确定这种复合材料是否算作固体润滑剂。个人感觉,这类材料本身既是支撑体又是润滑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润滑轴承里应该也包括以带有自润滑性的复合材料为接触媒介的滑动轴承。这类轴承可以在少润滑剂甚至无润滑 ...

1. 这个问题没有公认的定论,所以固体润滑轴承我就没有展开细说。
2. 闻邦椿的机械设计手册是把它归到无润滑轴承那一类的。
3. 个人认为归到固体润滑容易理解.

网友(点评):
如果是归为无润滑轴承的话,我也持反对态度。比较牵强。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在考虑如何将静压凹面同间歇自润滑体结合起来应用在高承载滑动推力轴承上。始终找不到相关文献作为参考。

网友B:
P大,看看这个。

网友(点评):
谢过大侠!已下载,容我慢慢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P大,看看这个。

逛逛大侠,首先谢过分享资料。
1. 构思确实很巧妙,但我始终对这个轴承运转可靠性有怀疑。
2. 已经有社友问ADB轴承的问题了,我刚从你这学了点皮毛,就跑出去卖了,哈哈。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37018&extra=page%3D1

网友(点评):
这里有个视频,http://machinedesign.com/bearings/spinning-ahead-lubrication-free-ball-bearing 市场上看不到这轴承,他还是在卖“主意”阶段。

网友(2018-04-27):
从润滑技术角度认为,免维护轴承在服役期间,无需进行润滑维护,以此减少设备的停机次数,降低机械维护成本。国内有一种塑态油轴承,它是润滑剂的使用和储存进行循环使用,从而实现轴承的免维护。

网友(2020-03-08):
免维护轴承,个人理解使用寿命一般都比较短吧,应给比不过需要维护的轴承吧。通常在比较重要的设备上,都是用周期维护轴承,在一些不重要的设备,常使用免维护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