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般车床数控刀粒的尺寸公差是多大的?

楼主(2015-11-24):
经常听说那些高级的加工企业,刀粒都是按设定加工数量,不管刀粒是否有磨损就要更换的。

不知道换上新刀片后还需要对刀吗?如果是不需要对刀,那不是要求刀片尺寸精度很高?具体多高呢?

如果要重新对刀,那如果没磨损的刀片就换,那也妨碍工作效率啊。

请教各位老师指点,具体是个什么情况呢?

@把刀用好

网友A:
精度要求一般的刀具,直接在线更换刀片。要求高的,有备用刀具,备用刀具由刀具库预调好,有标签或者电子标签著名刀具尺寸。更换刀具后都会确认相关尺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度要求一般的刀具,直接在线更换刀片。要求高的,有备用刀具,备用刀具由刀具库预调好,有标签或者电子标 ...

那一般的刀片尺寸公差是多大的呢?

网友(点评):
这个基本都是ISO标准了,内切圆公差,压制的±0.05~±0.15,磨制的±0.025左右。随便网上搜下就有了。不过,要考虑到磨制的刀片因为模具的问题,一批有几百几千甚至更多片,这么多刀片都是一个公差,所以互换性好。

网友(点评):
意思是说:同批刀片的尺寸一致性很好,离散型很小。是0.01?是0.005?

网友(点评):
离散性。(点评不可以修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