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转CAD,尺寸比例变了,怎么设置

楼主(2015-11-24):
大家好,第一张图是我用solidworks转出来的,效果还可以。我标注了尺寸,尺寸是一样的,但是我画一条同样尺寸的线条的时候,标注的时候却不一样了

第二张图是我把他复制到另外一个文件里面,结果复制了之后就是这样子,厚度都变了
两个问题,请问怎么修改?

网友A:
另存为CAD的时候,有选项设置,激活比例1:1,还有solidworks出工程图时,最好默认大小,不要随意改动比例

网友(点评):
感谢大家的回答,这就是论坛的力量。如果要我回报你们,就是帮助其他人的问题。让这股力量更强大。

网友:
我一般都在CAD中量一下线条实际尺寸与原尺寸相差多少倍再进行缩小或放大即可

网友:
cad里面不是比例可以放大缩小!

网友B:
1:1比例输出,可以带图框的

网友(点评):
感谢大家的回答,这就是论坛的力量。如果要我回报你们,就是帮助其他人的问题。让这股力量更强大。 天花板大神就你的回答最简单,也最简单易懂。谢谢你了

网友:
比例的问题,在SW中出工程图时设置比例为1:1,然后保存DWG格式文件,在CAD中就没问题了。

网友:
转出来时设置好比例(1:1)和单位(公制)

网友:
用sw出工程图全部用1:1最好,转成cad的时候就是1:1,不用再设置比例。千万不要为了符合图框大小就缩放图的比例,宁愿多设置几个图框出1:1的图。现在很多时候都是直接导入cad格式数控加工,如果比例搞错,往往做出来的东西就是按比例变大或变小。

网友:
能帮人,能学习,何乐不为?

网友:
引用 网友B:
1:1比例输出,可以带图框的

还要注意选这个图片里的字体,不然会出现字体不相同

网友(2021-03-31):
1楼靠谱

网友(2021-06-09):
引用 网友A:
另存为CAD的时候,有选项设置,激活比例1:1,还有solidworks出工程图时,最好默认大小,不要随意改动比例

请教,5楼图中,记数=1,记数=5,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