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用solidworks画钣金图的疑问(见下图)

楼主(2015-11-24):
图是先画实体,然后转换成钣金的,但是图上的边呈现不规则,应该如何改呢

网友A:
直接用钣金画多好~

网友(点评):
对头~要画折弯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钣金画多好~

解决问题啊 大哥

网友:
那是你的实体结构就有问题,而不是什么转换带来的问题

网友:
切掉,ps张妙妙? 记得在哪里见过?

网友:
直接钣金边线法兰不就行了,你画实体折弯尺寸都不好确定

网友:
有个解决方法你在实体的那边位画切割线就解决了。这个方法可以先出实体图,然后再拆钣金。改动也好改,只要改动实体钣金图就直接关联改动了。
 你的问题直接在边处分割个矩形就可以了,如下图箭头:

网友:
实际上你的模型也符合实际,现在很多边线折弯,根本不开什么释放槽,直接强行折过去,当然结果图中所示。

网友:
要是熟悉钣金工艺,就不会有这样的疑问

网友(2019-08-19):
展开后切除

网友:
折弯时选择释放槽的类型   不要选撕裂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