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工作站的地线接在哪里好?

楼主(2015-11-24):
今天去了国际机器人博览会,看了一些焊接工作站,有个疑问:
焊接工作台,尤其是用变位机的工作站,地线接哪里好呢?
我问了一些人,说直接于底座连接了。
我的疑问是,焊接电流通过变位机,对变位机的伺服电机没有影响吗?
焊接电流通过变位机的回转支撑,例如轴承、瓦等,对这些结合面也有影响的吧。
大家都是怎么设计的呢?

网友:
谐波减速机都非常贵,所以都是不过机器人的。
点焊是做在枪上的,2保焊是做在焊接工装上的。其他非机器人焊接专机,该绝缘的地方做绝缘,或转的地方做碳刷。

网友A:
不知道你问的意义是什么
导电就是一个简单回路,局部阻值不要过低,不要产生过大分压,否则焊枪短路时就打火了,尤其是深沟轴承,球体与滚道为点接触时,非特殊情况,轴承外圈是不在电焊电源回路内的,也就是说导电与轴承座是绝缘的。
另外有铜轴瓦导电的,但间隙与磨损会影响导电率,需要做成开口式与“抱箍”机构

网友(点评):
他想问是否有特殊结构防止轴承滚道点蚀之类的,滑动摩擦也会有点蚀出现,更别提减速机齿轮副直接的接触了。他问的人是外行,没那么复杂,焊枪根本不经过机器人。

网友(点评):
你说的轴瓦,如果靠抱箍抱紧,这是理想状态,实际还会出现放电间隙,所以也会使轴出现点蚀。

网友:
用碳刷接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问的意义是什么
导电就是一个简单回路,局部阻值不要过低,不要产生过大分压,否则焊枪短路时就打 ...

感谢回复,我的意思就是双轴变位机上安装工件,然后旋转。
按兄台的意思是双轴变位机的圆盘上压碳刷。也是个不错的主意

网友(点评):
做好绝缘压碳刷就可以了,出去驱动部分,实际就是一个回转的焊接工装。

网友(点评):
除去, 会转。Google拼音坑!

网友:
学到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