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了个错误,稳压器的安装位置!

楼主(2015-11-24):
前段时间搞了台切槽设备,通过气缸推动进给,用稳压器实现匀速进给,因为空间制约问题我把稳速器安装在侧面,安装后加工尺寸稳定。然后继续用此安装方式设计下一台设备,也是切槽设备,前进与后退均使用稳压器,前进切削加工,后退去毛刺。当设备测试的时候问题出现了。单气缸推动动力头往前切削完成后再均速后退去毛刺,2次切削不在一条线上,槽底布有双刀痕(切削刀的顶部是尖端)估计在0.03-0.06MM左右。经过排查得出问题出在稳压器的安装位置上(侧面安装)。侧面安装稳压器造成力的不平衡,来回切削的路径不在一条线上(导轨精度为普通精度)。如图:

更改后机构图示;
   这是这次设备的一个教训!

网友A:
多大的气缸?图上感觉力不算大,看你上面用了4个滑块,即使受力不均衡也不回导致动力头倾斜吧,要不就是你导轨是普通厂家的,间隙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大的气缸?图上感觉力不算大,看你上面用了4个滑块,即使受力不均衡也不回导致动力头倾斜吧,要不就是你导 ...

2个滑块,因为本来设备卖不了几个钱只能从机构想办法。

网友:
  前进和回程稳压器不在直线上?

网友:
市面上的机加工类设备,切削进给一般都用液压驱动OR电动驱动,用气缸不稳。
淘宝上有小型的液压站卖,很精致的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