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控车床中心孔加工

楼主(2015-11-24):
各位大神,想问下关于数控车床中心孔加工,在数控车床车1200mm左右的轴,完了之后要去磨床加工,需要在轴两端打中心孔。现有一问题就是打中心孔加工过程中出现两端中心孔不同心的情况,该怎么解决?

网友:
一般先打中心孔再车外圆啊,量多的话再车外圆,量少的话还是想办法不用中心孔,找外圆基准。

网友:
楼主的中心孔怎么打的?说清楚点,还有产品有多少批量,现在的设备有哪些

网友:
中间加一个矫正啊,很多车长轴都加那东西。

网友:
工艺不对吧

网友:
那该怎么做出合格的中心孔

网友:
端打机效果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