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选择问题

楼主(2015-11-24):
本人机械菜鸟。最近在做一个手持式数据采集设备,其中需要一个电机,看了网上很多产品信息参数都不全,感觉比较晕,希望大牛们赐教。

设备是手持的,所以电机越小越好,长宽高均不超过100mm。电机带动一根100mm长,1mm管壁厚度,直径8mm的不锈钢空心管在纯净水中转动。要求电机运动方式为600毫秒内完成900次转动,每次转动角度为0.4度,在完成每次转动之后停留0.4毫秒完成数据采集。这个应用中选步进电机好还是交流伺服电机好。看资料说交流伺服电机启动停止速度更快,精度更好,且没有共振和失步问题,看起来性能更好,但这种电机有比较小的吗?在不考虑成本问题的情况下,有什么品牌推荐。

楼主:
安川的Σ-Ⅴmini系列参数看起来比较合适,有人用过这款电机吗?

网友:
按你的条件算,需要的电机速度要达到 3750 rad/s,这样的小型电机不知道有没有

网友:
推荐FAULHABER电机!

楼主:
又查了查,市面上的小型伺服电机貌似最高转速都到不了700 rad/s,而且除了安川的都没见标角加速度。安川的那款电机具体算了下转一圈要差不多1.5秒了。

网友A:
你可以看看松下电机。

楼主:
FAULHABER有一款直流无刷电机0308H-003B,转速能到6388 rad/s,角加速度能到1320000 rad/s*s,似乎性能比安川那款更好一些。

另外哪位能给我科普下伺服电机上的刹车装置有什么作用。我命令电机转一个角度,没刹车装置的话难道会转过头再转回来?另外电机转动的时候是不是先按照额定的角加速度加速跑一半角度,然后再按照额定的角加速度减速跑一半角度?

网友(点评):
需要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看看松下电机。

松下小型电机的转速都在314 rad/s的样子,另外貌似都没见标角加速度。

网友(2016-01-04):
步进电机反应速度比伺服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