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测不锈钢管?钢铁冷轧和热轧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5-11-24):
钢铁行业新人,请教:

如何检测不锈钢管
钢铁冷轧和热轧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
1、外观及表面质量:  由于冷板是热板在冷轧工序后得到的,而且冷轧同时还会进行一些表面精整所以冷板在表面质量(如表面粗糙度之类)上比热板来得好,所以如果对产品后序上漆等涂覆质量存在较高要求的,一般选择冷板,另热板又分酸洗板和未酸洗板,酸洗板表面1、冷轧板的表面不热轧的要好一些。
 2、性能:  一般情况下,热板和冷板在工程中其机械性能是认为无区别的,虽然冷板在冷轧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加工硬化,(不过不排除对机械性能要求严格的情况,那就需要区别对待了),冷板通常比热板的屈服强度稍高,表面硬度也高一些,具体怎么样需要看冷板退火的程度。。但是不管怎么退火冷板强度是比热板高的。
3、成形性能,由于冷热板得性能基本差不太多,所以成形性能的影响因素就要看其表面质量的区别的,由于表面质量是冷板来的要好,所以通常来讲同材质的钢板,冷板比热板的成形效果来得好一些。

网友:
不锈钢管是要检测哪一项?

楼主:
谢谢谢谢
不锈钢管金属夹渣物的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