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高效的故障排除

楼主(2015-11-24):
大多数加工行业都需要钣金部件。钣金部件通常采用冲压机进行成形或拉深。冲压车间是汽车行业中非常重要的部门。从腕表制造业到汽车制造业,许多领域的制造单元都离不开冲压机。冲压件的数量和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选择了合适的冲压机。如果选择不当,就会把时间浪费在故障排除和维护上。参与选择、安装、操作和维护的员工必须对冲压机有透彻
        的了解。
        有关故障排除和维护,本文介绍的并非那种列出一系列问题并给出解决方案的传统方法,因为这在机器产品手册中都能找到。各行业总会面临形式多样而又独特的问题。所以,本文努力对不同冲压机部件及其作用、精度参数、检查、预防性维护等加以解释,以便使负责维护的员工能够自行排除故障。
        机械式冲压机
        机械式冲压机的优点包括:25冲程/ 分钟的高速带来的高生产率;以及大小仅为液压式冲压机三分之一的飞轮所带来的低能耗。缺点是由于采用曲柄机构,功率曲线为正弦曲线形,功率会随行程位置而变化。同时,仅在BDC前12~15毫米达到最大功率。
        达到BDC时冲压吨位提高的原因可以这样解释:特定吨位的冲压机从曲柄传递到压块的能量是固定的。能量总是以K-j、Kg-m、T-m等为单位。随着冲压机接近BDC,对应相同曲柄角度的压块运动的线性距离减小,能量不变,而吨位提高。
        液压式冲压机
        液压式冲压机在整个行程中均可达到全功率,最适合于深拉和临界拉深操作。在任何冲压车间,机械冲压机与液压冲压机之比通常为10:2。
        机械式冲压机分为两种类型:单动式和复动式。现在大多数为单动式,因为在深度拉伸时坯料的夹持是通过缓冲垫实现的。采用伺服垫更加有利于深拉操作。拉深操作中通常采用连杆传动冲压机,它通常也是冲压线上的主要冲压机。在连杆传动冲压机中,通过机械联动装置,当压块接近BDC的速度为0.5米/秒左右时,其速度下降,这正是拉深操作的理想速度。
        双点冲压机中两个曲柄连接到压块。一般来说,压块尺寸为3x1.6m的冲压机为双点式。超过这一大小则为四点式。四点式冲压机的并行性优于双点冲压机。如上所述,液压式冲压机的主要优点在于它遇到阻力时能够达到全吨位(或设定吨位),其吨位不随行程位置而变化。因此,这种冲压机对深拉操作和关键部件非常有用。
        对于机械式冲压机,维护人员总是会遇到并行性问题。必须根据模具高度向上或向下调整滑块或压块。为了达到这个目标,由曲柄螺杆上的旋转螺母来推动压块。上图显示出滑块调节系统中包含了多少传动组件。如果由于某个传动组件磨损而使某一点未得到适当的推动,并行性便会出现不稳定。一般来说,键槽、齿轮、螺母上的螺纹等发生磨损均会对并行性产生影响。
        冲压精度
        维护冲压精度是维修部门的主要职责之一。要求定期对不同的精度进行检查并设置在公差以内,每两个月至少一次,如下:
        ◆移动式工作台:为获得更高的生产力,对移动式工作台的选择和配置非常重要。移动式工作台主要用于帮助缩短模具设置时间,以便行程时间更长。在采购冲压机时,应确保配备了移动式工作台。移动式工作台有利于起重机装卸模具。这种工作台配置既可是前后置的,也可是侧置的。侧置方式比较好,可缩小两台冲压机的间距。冲压机间距缩小有助于装卸的自动化。
        ◆离合和制动:这一组件在机械式冲压机中至关重要。主电动机的驱动力通过离合和制动装置传递到曲柄。在采购冲压机时,应正确选择离合和制动装置,这一点极其重要。
        ◆传动带:主驱动力通常采用三角皮带传送,不过许多老式冲压机采用的是扁平皮带。扁平皮带有明显的优势,因为当压块超负荷时,会打滑,从而避免破损或卡死。
        从曲柄到移动工作台的驱动力通过高压液压垫板传向压块。应维持90kg/cm2 到150 kg/cm2 的高压,具体视所需的吨位而定。如果由于错误设置使冲压机超载,垫板上的液压就会上升,从而触动限位开关,关闭冲压机,防止造成任何机械组件的损伤。采用了一个小型气动液压泵,以维持液压垫板上的压力。这台气泵可能产生许多问题,也是冲压机发生故障的原因之一。也可采用带压力开关和蓄电池的旋转泵来代替气泵,其维护相对简单。
        ◆反向平衡缸:曲柄必须推动压块和模具的重量。为减少驱动电动机的负荷,通过气动反向平衡缸来减轻上述重量。反向平衡缸可能出现的主要故障包括反向平衡杆、汽缸盖或连接支架的断裂。这种情况是由于滑块调节终端限位开关失效。当滑动调节超越极限时,曲柄试图移动滑块的距离比反向平衡气缸的行程要长。活塞停留在气缸端盖,当压块试图进一步移动时,压力就落到了气缸盖上,导致最薄弱的组件开裂。
        ◆气垫:机械式冲压机通常提供气垫。当压块压力达到全吨位的15-20%时,压块通常在90曲柄角开始压下气垫,所以气垫一般标定于冲压机全吨位的20%。当压块开始向上运动,作用于气垫上的压力被释放时,液压气缸被用作阻尼气缸,通过缓冲气缸使返回行程顺畅(避免振动和冲击)。在深拉操作中,气垫的功能是控制住坯料,防止起皱。它还承担推出功能,在滑块返回运动期间将部件提升到传送高度。
        缓冲垫可通过气动或液压操作,多数为气动。缓冲垫可与单个或多个气缸结合。它可能遇到的问题,包括缓冲垫的并行性受到干扰、气缸框架安装松动、密封或O 形环开裂等。定期预防性维护和检查可减少这类问题的影响。
        预防性维护
        每周、每月以及每季度均应进行预防性维护。应配备适当维护所需的正确类型的维修工具和设备,例如,一台移动小车有助于开展高效、安全的工作。

网友:
搞石油生产设备现场维护的表示看不懂。。

网友:
搞冲压生产及现场维护与设备维修的表示看不懂。。

网友(点评):
其实应该让颁布这些的人,自己去维护一个周期,2个月。

网友(点评):
冲压厂的HR肯定不会写成这样高大上的内容,会很平实或凸显厂里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