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一下雪高铁就要减速就要晚点?

楼主(2015-11-24):
山东下大雪,真郁闷,从北京回来坐高铁,赶上骑驴的速度了。
不是号称高铁突破了严寒等多项技术难题,为什么一下雪还要晚点要降速?
轨道上有积雪?这个不是大问题吧。供电网受影响?似乎也不可能。或者机车的动力系统受低温影响?似乎更不可能了,郁闷

网友:
大侠,铁轨是会上霜结冰的你知道吧,摩擦系数就会降低80%这个也知道吧,行驶和刹车都需要摩擦这个也知道吧,结冰以后启动加速很难,刹车更难。不要说高铁,以前的普快就是那种时速100的,下雪天都要降速,只是幅度没有这么大而已,所以更多的还是自己脑补一下吧

网友(点评):
嗯,以后高铁全部列装喷气式蜗扇发动机

网友(点评):
冰刀为什么能在冰上滑?

网友(点评):
误导,没说到点子上

网友A:
其实火车也是靠刹车片抱住车轮刹车的,有水后会刹不死,除水是根本,如果时走时停,刹车片铰接结冰,就更不好玩了。

网友(点评):
高铁刹车采用的是盘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火车也是靠刹车片抱住车轮刹车的,有水后会刹不死,除水是根本,如果时走时停,刹车片铰接结冰,就更不 ...

不是刹车片的事,是轨道滑刹不住

网友(点评):
个人总结一下,什么“列车是依靠滑移产生的黏着前进的”什么滑移区,完全和轨道上是否有水没有直接关系,唯一有关系的也许是刹车瓦~

网友(点评):
去读“粘弹性性变形”

网友:
http://v.qq.com/cover/7/7jku4iq7trjps84.html?vid=p0015wdgquw

网友(点评):
看看加拿大的列车

网友(点评):
这哥们差点被雪埋了,哈哈

网友(点评):
这是铁路铲雪车,咱们也有啊,一看你就不是北方人,没见过下大雪,铁路被雪埋了是常有的事,你以为都是铁路工人拿铁锹清理轨道?

网友(点评):
歪果仁是真猛啊,

网友(点评):
火车头前面的扫轨器估计有一定的铲雪作用

网友(点评):
这还真不是铲雪车。看看后面挂的车厢就知道了。加拿大就一条主干铁路,等铲雪车清路,那这一个冬天就别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刹车片的事,是轨道滑刹不住

知乎了一下,没看懂,请大神来将解。

不是静摩擦,是“介于滚动和滑动之间的蠕滑。

火车在轨道上往前行走靠的是黏着和滑移,列车重量加载在钢轮上,和钢轨之间通过微小形变产生相互作用力,其实和制动盘的原理是类似的

http://www.zhihu.com/question/32256959

还有这个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xQegOx_rqdPq0N-OHdD0B0XAs1wcThZTCciCMBsMinbe8DvjV2t18hEEsn976LPChyjEsyPBv1xJJv33XsMLC13q5YYXgzt6qlceCDKW7XS

所以说钢轨上滑刹不住,我不相信。

网友(点评):
楼上某位大哥说摩擦系数低,那这个给轨道润滑的又怎么说?

网友(点评):
那真实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C:
这个比较全
加拿大火车撞雪“盲开” 势如破竹犹如魔幻大片 - 高清在线观看 - 腾讯视频
http://v.qq.com/cover/s/sol51z2uef4nbbd.html?vid=s0015l1iv7v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比较全
加拿大火车撞雪“盲开” 势如破竹犹如魔幻大片 - 高清在线观看 - 腾讯视频
http://v.qq.com/c ...

相对一个铲子还是这样的猛些。

网友(点评):
在俄罗斯就猛不了,俄罗斯20米深的积雪让人震惊 http://www.txqs8.com/tianxiaqiwen/2014-02-11/1128.html

网友:
要速度还是要命?

网友D:
楼上的各位;冬天的两根道轨往里收缩,电机车、柴油机车、蒸汽机车加力都费劲!更别说下雪天了。夏天时两道轨往外胀,两轮边有间隙。

网友(点评):
混凝土/枕木的热膨胀系数那么大?40度的温差能膨胀20mm?

网友(点评):
混凝土枕木上压铁道时候是垫胶皮的,上螺母之前装蜘蛛爪弹垫,木枕木有带7字形道钉、钉之前道钉与道轨留有间隙,请你害怕伏枥老师的拉制道钉的图。

网友(点评):
你这个推断50%不正确,冬天启动不起来的原因是热机效率低,另外你说道钉收缩是对单根轨道的(你胡说),2跟轨道往里收缩和道钉有什么关系。明显是和枕木有关系,而且枕木收缩率这么大?你住的房子冬天不是要开裂了?

网友(点评):
刘嵩友;你没架过铁道不知这里面有很多道道,算了!睡觉!

网友(点评):
张聋子大侠~你这个经验学~很难让人信服啊,您对液压方面很有研究~希望有机会向您学习。

网友(点评):
楼主说雪天低速的问题,你说的这个是低温的问题,冬季低温并不影响高铁的高速运行,雪后减速主要原因还是摩擦系数低轨道结霜打滑,俗称抓地力,北方人去火车站看一下就知道了,早晨轨道结霜,火车发动都很难的。

网友(点评):
@去缸活塞泵,经验学算了,既然要知道为什么,拿出依据来,为什么抓地力低?(比如像我楼上贴出的列车是依靠滑移产生的黏着前进的)你个人经验就不要说了。

网友(点评):
@去缸活塞泵 而且列车运动不是静摩擦问题,所以你说的什么摩擦系数,不搭嘎。

网友(点评):
回复一下去缸活塞泵友;我们矿山矿山机车在满载时一开动,车轮就在道轨上打转,但车上有喷沙装置,只要在轮隙喷沙,车就能走了。可抓地力只能用在橡胶轮胎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上的各位;冬天的两根道轨往里收缩,电机车、柴油机车、蒸汽机车加力都费劲!更别说下雪天了。夏天时两道 ...

完蛋了~这个帖子又扯上热机了,本来扯蠕动摩擦,就不懂~

其中还有一个刹车片~

网友(点评):
哈大高铁采用的是最新型的CRH380B型高寒动车组,这种动车组可以在-40℃~40℃温差间正常运行。哈大高铁的轨道道岔安装有除冰融雪的电加热装置。

网友:
下雪后,火车下面会结冰,当高速运行时,下面的冰碎屑攻击铁轨设备,相当于子弹,很容易造成破坏。”与京津冀铁路运行情况不同,针对胶东半岛的天气状况变化不定,济南铁路局高铁指挥中心,针对对这条线路的监控设置上也特别增加了降雪的报警。

网友E:
大侠说说吧,
@2266998

网友(点评):
问题很多,一个是钢轨结冰,高速容易出轨,再就是轮缘结冰,颠簸增加,导致自动控制系统自动限速,还有道岔设备等要人工去确认,都导致延缓,问题是可以解决,加拿大有各种设备可以用,但又要引进了,我们没有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大侠说说吧,
@2266998

@2266998

网友:
引用 网友F:
@2266998

为啥我的@是那样?

网友(点评):
正确的应该是: "@2266998 ",即在最后的8后面有一个空格

网友:
   对高铁不太感兴趣,感兴趣的是大侠到京城 高就去了啊 !!恭喜  @水水5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关心,只是去北京看看机器人展,个人爱好而已。低调

网友:
  你们说的太深奥,俺不懂!只记得小时候看电视,火车急刹时,轮子和铁轨之间会冒火花出来;没有摩擦不可能。

网友(点评):
这估计刹车时抱死了,但由于巨大惯性车轮直接在轨道上滑移了

网友:
有了7.23,当然决策会非常保守。是你也一样。

网友:
要是车头前面装一个快速融冰融雪除水的装置就可以了。
谁能做出这个,就厉害了。

网友(点评):
加拿大几十年就有,你冬天到加国坐火车,能看得见,但速度也不高,米国用涡轮机去吹,

网友:
因为高铁也是火车

网友:
为了安全第一,只能牺牲速度

网友:
@水水5 大侠是去看机器人展会的呀? 有什么值得分享的吗~分享一下咯~

网友(点评):
甚是失望,没有新意

网友:
为了安全,这个还是忍忍吧兄弟!

网友:
我觉得电气上的原因最大,各位是否看到列车上方的电缆线,是不是动力来源?电缆线里面估计有电阻丝需要通电加热除冰,雪一直下气温低冰层加热了化了热量丢失又生成.

网友:
下雪天轨道很滑,安全第一位啊

网友:
用古人的话,给你答复:   不要给天过不去!  不然天会给你过不去。呵呵。。。

网友:
这是常识。

网友:
这个问题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