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这样传动,速度1m/S有问题吗

楼主(2015-11-24):
同步带固定,同步轮转动并移动,带动负载移动,负载100kg左右吧,速度1m/s有没有问题吗

网友A:
两个固定端距离有多少啊,加速时间多少。
应该是可以,关键一些地方要计算到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固定端距离有多少啊,加速时间多少。
应该是可以,关键一些地方要计算到位了

3米,用T10同步带

网友:
那么两个涨紧轮也需要随动了

网友:
看图不靠谱,加张紧后怎么办?

网友B:
电机估计得1.5kw吧,应该挺大的。然后需要电机移动的导轨,拖链电缆,还有随动的两张紧轮,估计挺费劲的。为何采用这个结构,负载需要直线与旋转两个运动?

网友(点评):
楼主那种结构是典型直角机械手应用,那样节省布局空间结构紧凑,

网友:
结构可以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机估计得1.5kw吧,应该挺大的。然后需要电机移动的导轨,拖链电缆,还有随动的两张紧轮,估计挺费劲的。为 ...

奥,晓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估计得1.5kw吧,应该挺大的。然后需要电机移动的导轨,拖链电缆,还有随动的两张紧轮,估计挺费劲的。为 ...

旁边有设备,空间限制死了,本来是吊在上面的,客户不允许,只能在他原先的设备两端给10cm的空间,所以只能这样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估计得1.5kw吧,应该挺大的。然后需要电机移动的导轨,拖链电缆,还有随动的两张紧轮,估计挺费劲的。为 ...

1.5kw太夸张了,200KG,最多2000N, ×摩擦系数x同步轮直径,算出来才10NM左右啊,用了0.37kw的减速电机,不够再加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1.5kw太夸张了,200KG,最多2000N, ×摩擦系数x同步轮直径,算出来才10NM左右啊,用了0.37kw的减速电机, ...

哎,我弄错了,不会计算了,我再看会书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1.5kw太夸张了,200KG,最多2000N, ×摩擦系数x同步轮直径,算出来才10NM左右啊,用了0.37kw的减速电机, ...

不太懂你带轮怎么沿着皮带轨迹动的,一般如果直线往复的话用齿轮齿条机构比较多,也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