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金工程图可以这样标注吗

楼主(2015-11-24):
这五金厂做锁胆的,怎么显示隐藏线显示一个可以吗。只有剖视图才可以吧!
    下面孔位置怎么按照中心孔标注了,还来个边标注呢!!

网友:
不太理想,跟企业还有关系

网友:
你没看是加括号的吗,是参考尺寸。
隐藏线显示一个的画法叫简化画法,其它孔用中心线代替。前提是不会引起误解

网友:
首先确定俯视图中的6个孔不是一样的,你省略隐藏线之后孔的深度及孔的加工特征信息不明了,建议在43.7的尺寸方向上加上孔的剖视图,这样会更清晰的表达

网友:
三楼说得对

网友:
是参考尺寸,孔的深度应该是一样的

楼主:
参考尺寸不需要标可以吗?我给了中心尺寸了

楼主:
我去他们上班才几天图叫我抄图.是考验我的画图能力,跟理解能力吗?有些不敢问,这怕问了试用期后给我工资打折扣吧!

网友(2016-12-18):
边尺寸有加括号,是参考尺寸
主要目的估计是为了方便检验

楼主:
括号的是他们检测尺寸 .

网友(2018-01-18):
引用 楼主:
参考尺寸不需要标可以吗?我给了中心尺寸了

这张图里不行的,因为基准不是同一个,端面也有尺寸公差的。图纸未标注就按标准公差来,那么误差就不可控了。

网友(2018-08-07):
括号代表参考尺寸,制完图可以有区别,但是也不能差太远

网友:
可能是因为别人只是拿卡尺量,这样量边缘准确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