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防锈更好?

楼主(2015-11-25):
1、304不锈钢的零件
2、45钢镀光亮镍
3、45钢镀铬
以上使用环境为家庭的卫生间。
那个更防锈?

网友:
304

网友(点评):
镍层或铬层厚度或工艺过程不确定,镀前表面质量不确定,不好说

网友(点评):
8楼版主解释的很清楚,镀的东西始终不是本身,我们前几天做的夹具,板都是磨过的,镀的装饰铬,碰了几次棱角处就掉了

网友:
闭着眼说304

网友:
必须是304啊!

网友:
不锈钢被磨了之后还是亮色,45钢镀镍被磨之后漏出本色,和 空气接触会生锈,个人愚见

网友:
貌似在卫生间使用没什么碰撞摩擦吧,而且用在家装里的304能是好304吗?如果是水管的话,现在不是都用ppr或PVC吗

网友A:
其实 各有特点。
304的耐腐蚀是最好的,是本身材料就耐腐蚀,表面即使被破坏, 也不会生锈。但是304也有缺点, 材料本身硬度低 不耐划擦,另外要抛光到镜面,成本也比较高。你做过304抛光件就知道了, 搞到镜面的状态, 基本不能手摸了,
碳钢镀铬的, 其实如果规规矩做表面处理的话,耐腐蚀也没啥问题,一般的卫生间环境也不至于锈掉。有些老自行车的零件 就是镀铬的 用了很多年都光亮如新。而且镀铬表面硬度高。不过如今规规矩矩镀的好像不多了, 另外涉及表面处理污染问题,成本越来越高,做的人都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 各有特点。
304的耐腐蚀是最好的,是本身材料就耐腐蚀,表面即使被破坏, 也不会生锈。但是304也有缺 ...

是的呀,规规矩矩镀铬不多了,赞一个

网友:
304的更好些,但是工业上常规防锈还是镀锌。价格便宜。此外还可以考虑迪斯克、拉斯派特、达克罗表面处理的。

网友:
必须304,而且是真的304,不能是假的。
最近看门用的合页,不到20一个的是201,30多的才是304,那几块的,只有呵呵了

网友:
304好,时间长。

网友:
304吧,直接用,省事

网友:
304防锈比别的好

网友:
304的不锈钢

网友:
304呀,太空铝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