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台机器的时候,怎样确定紧固件的数量?新手求助

楼主(2015-11-25):
问各位大侠一个问题,你们设计一台机器的时候,怎样确定紧固件的数量,比如螺纹螺母这些。

网友A:
做个bom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个bom表

BOM也得自己定啊,您是先给出一个大概的数量然后装配的时候看是否缺少然后在添加吗?

网友:
BOM可以统计整台机器所用的紧固件的理论数量,可以适当加余量。如果机器还没设计完,那只能根据经验估计了。你说的装配的时候少了,是因为BOM表统计错误或遗漏吗?还是没有给出适当的余量。

网友B:
你设计图里面没有装配图?里面不标明螺钉,螺母位置数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设计图里面没有装配图?里面不标明螺钉,螺母位置数量吗?

不是,我的意思是,自己弄难免有遗漏的地方,万一拿去装配的时候,车间的说数量少了,比如一个地方可以用五个,也能6个(只起固定作用不承担载荷)。

网友:
引用 楼主:
BOM也得自己定啊,您是先给出一个大概的数量然后装配的时候看是否缺少然后在添加吗?

是的,这样会比较快一点

网友:
一般都是做bom表 担心出错就在原来的基数上加个几个就可以 多的没什么 少的就麻烦

网友:
我司pro 按规则打孔  螺栓  垫圈  按部件装配图自动装上去

网友:
重要的需要计算校核,需要多大力,多大剪切强度,及数量;不重要的可以简单的参考类比,可以适当大一点

网友:
做bom表 在原来的基数上加个几个,不常用的注意不要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