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一个机器架子,不同材料那个振动厉害?

楼主(2015-11-25):
一般机器工作的时候架子都会有点振动,现两个方案一个是用铝材做架子,一个是用钢铁做的架子,你说那个会振动得厉害些!问的单纯点就是,铝材和钢材那个振动固有频率高,说说你的见解!平常喜欢用铝还是铁做机器的架子?

网友:
我喜欢用水泥

网友:
我喜欢铸铁

网友:
看弹模喽。弹模越小,频率越低。

网友:
用ANSYS模态分析分析一下就知道了,还可以分析多阶频率

网友:
我很少用铝形材做机架。

网友:
我用铁做架子

网友:
我一般用铁架加配重

网友:
铸铁的好。。

网友:
结构牢固,与固定面完全固定,剩下的就是刚度问题了。

网友:
听说机床底座用铸铁吸振

网友:
反正国外的机器大部分都是焊接或铸铁机架, 几十年都不坏, 国内的用铝型材搭架子, 能撑五年就很不错了

网友:
我们一般是钢板焊接

网友:
固有频率等于2 pi 根号下K比m
就是和刚度成正比和质量成反比,就是说质量越大频率越低。
刚度和截面系数及弹性模量有关系

网友:
铝的弹性模量要比铁低很多

网友:
铝搭的台子感觉太轻了,上面动的设备启停速度快点就整个都在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