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风厨的升降门结构

楼主(2015-11-25):
如题,各位前辈,关于通风厨的升降门是怎么实现的有没有一些指导啊。

网友A:
你上个位置简图,可以给你弄个简单方案

网友:
发个图看看想个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上个位置简图,可以给你弄个简单方案

像这样的,那个窗门,可以上下移动,并且要能够悬停,不在有什么方案

网友A:
参考用这个,结构根据实际空间设计下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用这个,结构根据实际空间设计下就行。

嗯。谢谢,有考虑过这样做,因为多数是用配重系统的升降,用液压阻尼的话就不知道有没有人这样做过,可靠性没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