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步进电机是否需要加编码器

楼主(2015-11-25):
           最近的一台切管机因为步进电机驱动同步带轮实现圆管裁切长度,长度精度为+-0.1,那么现在精度达不到,有人说需要加编码器,不知是否可行??望赐教!

网友:
可以加编码器对照着看一下

网友A:
首选要找出是不是因为掉步引起的先,如果不是估计了也没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选要找出是不是因为掉步引起的先,如果不是估计了也没有用。

如何判断步进电机运行中是否丢步

网友B:
看看你的电机步距角是多大,把步距角换算到进给行程上,如果换算后一个步距角的行程大于你要求的+-0.1那就是步距角太大了,可以加减速机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你的电机步距角是多大,把步距角换算到进给行程上,如果换算后一个步距角的行程大于你要求的+-0.1那就是 ...

加减速机??怎么说???但步距角还是那么大,不太懂!

网友:
步进电机走的是整步,只要距离是步距角的倍数就行,不用加编码器。

网友B:
比如说你现在的步距角是10°,丝杆导程是10,电机和丝杆直连,那么你电机动一个步距角,丝杆螺母前进距离就是2.78mm。如果有了减速机,比如减速机是3的速比,那么步距角10°经过减速机折算到丝杆上面就只有3.33°了,相应的,丝杆螺母前进距离也减小了1/3,为0.91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比如说你现在的步距角是10°,丝杆导程是10,电机和丝杆直连,那么你电机动一个步距角,丝杆螺母前进距离就 ...

你当时用这电机,没算一下你的要求精度换算到电机,要求多大的步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如说你现在的步距角是10°,丝杆导程是10,电机和丝杆直连,那么你电机动一个步距角,丝杆螺母前进距离就 ...

这个螺母前进的距离不是0.278mm吗??

网友:
步进电机,至少可以做到正负0.02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螺母前进的距离不是0.278mm吗??

你再算算,反正减小输出端的步距角就行,加编码器只是为了实现闭环控制

网友(2016-01-04):
+—0.1的精度步进电机可以做到的
看看你的扭矩够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