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起重吊装经验公式与计算

楼主(2015-11-25):
精选几条起重机吊装经验公式。

素麻绳破断拉力Pp(N) Pp=40.6d^2
环链破断拉力Pp(N) Pp=382d^2
钢丝绳破断拉力Pp(N) Pp=0.3σd^2
钢丝绳破断拉力Pp(kgf) Pp=45d^2
钢丝绳重量G(kg) G=0.0035Ld^2
吊索拉力S(t) S=QC/n
滑车出绳端拉力S(t) S=P/(iη)
滑车吨位Q(t) Q=nD^2
导向滑车受力Q(t) Q=SC
螺旋扣螺杆许用负荷P(N) P=nd^2
按销轴计算的卸扣载荷P(N) P=37d^2
按本体计算的卸扣载荷P(N) P=54d^2
圆管长细比λ λ=4L/(D^2+d^2)^(1/2)
钢质圆管桅杆起重量P(t) P=220(D^4-d^4)/L^2
短桩压重式锚点压重Q(t) Q=1.5P-G
短桩压重式锚点桩数n n=1.77P-0.61W
锚梁高度或直径h(m) h=0.06P/L
锚梁埋深H(m) H=(2P/L+4*h^2)^(1/2)-2h
锚梁应力σ(kgf/cm^2) σ=PL/(8W)

网友:
挺好的,决定有些参数需要说明下

网友A:
d的单位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d的单位是什么?

d的单位:
d——麻绳的公称直径(mm)

楼主:
对于大家的意见,决定给大家详细说明一些参数说明:

素麻绳破断拉力Pp(N)        Pp=40.6d^2         d——麻绳的公称直径(mm)
环链破断拉力Pp(N)                Pp=382d^2        d——环的圆钢直径(mm)
钢丝绳破断拉力Pp(N)       Pp=0.3σd^2        σ——材料的抗拉强度(N/mm^2),d——钢丝绳的公称直径(mm)
钢丝绳破断拉力Pp(kgf)        Pp=45d^2          d——钢丝绳的公称直径(mm)
钢丝绳重量G(kg)              G=0.0035Ld^2      L——钢丝绳长度(m),d——钢丝绳公称直径(mm)
吊索拉力S(t)                        S=QC/n               Q——吊物重(t),C——吊索顶角角度系数(吊索顶角分别为≤30°、≤60°、≤90°、≤120°时,C分别为1.03、1.15、1.41、2),n——吊索分支数

滑车出绳端拉力S(t)                 S=P/(iη)           P——滑车组的受力(t),i——滑车组的倍率,η——滑车组的效率(当倍率i分别为2~4,5~7,8~10,11~13时,效率η分别为0.8、0.75、0.7、0.65)

滑车吨位Q(t)                       Q=nD^2             n——滑车的滑轮数,D——滑轮外径(dm)。注:当滑轮外径D>3dm时,计算结构Q需乘以0.8

导向滑车受力Q(t)             Q=SC              S——跑绳拉力(t),C——导向系数(当跑绳进入和拉出导向轮间的夹角分别为α<60°、60°≤α<90°、90°≤α<120°、α≥120°时,导向系数分别为2、1.73、1.41、1)

螺旋扣螺杆许用负荷P(N)            P=nd^2         n——直径系数(当d≤M16时为40.8,d>M16时为55.8),d——螺杆公称直径(mm)

按销轴计算的卸扣载荷P(N)        P=37d^2          d——销轴直径(mm)
按本体计算的卸扣载荷P(N)         P=54d^2           d——本体环横截面直径(mm)

圆管长细比λ                                 λ=4L/(D^2+d^2)^(1/2)          L——管长(cm),D——管外径(cm),d——管内径(cm)

钢质圆管桅杆起重量P(t)               P=220(D^4-d^4)/L^2                   长细比λ>100时应用该式(λ≤100时可参照执行,安全系数不降低)。D——管外经(cm),d——管内径(cm),L——管长(cm)

短桩压重式锚点压重Q(t)                  Q=1.5P-G                           P——锚根绳拉力(t),G——钢排自重(t),取锚根绳与水平面的夹角为30°

短桩压重式锚点桩数n                     n=1.77P-0.61W             P——锚根绳拉力(t),W——锚点压重+钢排重量Q+G(t),取锚根绳与水平面夹角为30°,普通土壤,钢管桩规格φ89*3.5-500。

锚梁高度或直径h(m)                 h=0.06P/L                   P——锚根绳拉力(tf),L——锚梁长度(m),横置。

锚梁埋深H(m)                          H=(2P/L+4*h^2)^(1/2)-2h          P——锚根绳拉力(tf),L——锚梁长度(m),h——锚梁高度或直径(m)。横置。

锚梁应力σ(kgf/cm^2)          σ=PL/(8W)                   P——锚根绳拉力(kgf),L——埋件长度(cm),W——埋件的抗弯模量(cm^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