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配合面公差的确定

楼主(2015-11-25):
非配合面公差的确定

网友A:
楼主要说什么,请表述清楚

网友B:
非配合表面就不要标注了,实在有要求就按未注形位公差标准写在技术要求里,GB/T1804中就有关于未注尺寸公差的几个等级,手册里也有介绍

网友C:
一般在图纸标题框里注明未注公差的范围,

网友D:
GB/T 1804 技术要求里指明等级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要说什么,请表述清楚

或者说,除了孔 轴 键之类公差可以根据配合(间隙还是过盈或过度)确定外,其他的一些尺寸怎么来确定公差?还有一些中心距公差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他的公差给出标准GB/T1804和GB/T1104,自己查一下,选择一下等级,一般选中间等级,这个在“注:”中给出 ...

楼主:
引用 网友D:
GB/T 1804 技术要求里指明等级即可。

谢谢  简洁明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在图纸标题框里注明未注公差的范围,

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配合表面就不要标注了,实在有要求就按未注形位公差标准写在技术要求里,GB/T1804中就有关于未注尺寸公差 ...

thank 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