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内径环规的使用方法

楼主(2015-11-25):
我最近在使用内径环规,搭配的气动测量仪。使用时发现环规本身也分级别,也有锥度和椭圆度,那在使用时如何来确定基准呢?特来请教,多谢各位

网友A:
气动测量仪是用对比测量

网友B:
根据制造精度和测量不确定度分为1,2,3三个等级,各种标准环规适用范围如下:
A.等标准环规用于校准检定2等标准环规的仪器,或作为高精度气动量仪、电子塞规标定、校准之用。
B.等标准环规用于测长机及卧式测长仪内测尺寸校准,或作不确定度在1-2微米的气动量仪、电子塞规标定、校准之用。
C.等标准环规用于内径表、内径千分尺或响应精度的气动塞规及电子塞规校准之用。

按JJG894标准环规检定规程的规定,100mm以下标准环规的直径尺寸允差即便是最高等级的1等标准环规也已经是±1.5μm和±2.0μm,已经大于或者等于被检孔径千分尺的示值误差允许值±1.2μm和±2.0μm似乎不可用。但是,如果认真看一下JJG894就会发现标准环规的直径变动量只有0.15μm以下,锥度在0.4μm以下,合成后为0.43,是孔径千分尺示值误差允许值2.4(即±1.2μm的全宽)的1/5以下,且由该检定规程表11知直径测量不确定度为0.1+1L=0.2μm,无论怎么说都满足我们常说的三分之一原则要求。需要采取的具体措施是,要求检定单位给出标准环规的直径修正值,只要以修正后的环规尺寸校准孔径千分尺,也就不存在什么问题了。

也就是说:你使用的环规是个什么等级的,就拿来干什么用,不要大材小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制造精度和测量不确定度分为1,2,3三个等级,各种标准环规适用范围如下:
A.等标准环规用于校准检定2 ...

请教一下,比如我这个环规是0.6英寸的,当我用气动量具插入时,因为环规本身也有锥度和椭圆度,我的气动量具在环规中转动时浮子也会上下飘动2-3格,那么这2-3格我都可以认为是0.6英寸吗?还是取中间值?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动测量仪是用对比测量

请教一下,比如我这个环规是0.6英寸的,当我用气动量具插入时,因为环规本身也有锥度和椭圆度,我的气动量具在环规中转动时浮子也会上下飘动2-3格,那么这2-3格我都可以认为是0.6英寸吗?还是取中间值?多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比如我这个环规是0.6英寸的,当我用气动量具插入时,因为环规本身也有锥度和椭圆度,我的气动量 ...

可能是我没搞懂你所说的环规搭配气动量具是什么,环规是用来校准量具的,如果你是在用环规校准你的量具,请忽略环规本身的精度,直接用它当基准就行了,如果怀疑环规尺寸变动,可以将你的量具拿到当地检测中心去校准。气动量具上浮2-3格的精度误差是否符合该量具要求你查一下,具体我也不知道,不太熟悉气动量具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