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上关于铸件工艺设计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5-11-25):
如图,为了防止机床顶盖产生铸造缺陷,在原来没有孔的顶盖上开了4个工艺孔,那么这些孔在生产之后是如何填补的呢?

先谢过各位大侠!

网友:
工艺孔何须补

网友:
留着,不补了

网友(2015-12-27):
在不影响设计要求的前提下,增加工艺孔,也就是更改设计,无需补上的啊

网友:
既然是工艺孔就不用补了,要经过客户同意

网友(2016-02-03):
就是 图纸上已有的不需要补了

网友(2017-11-08):
工艺孔不用补了吧

网友(2017-12-08):
看贴必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