氩弧焊可达到的精度?

楼主(2015-11-25):
氩弧焊可达到的精度?我的设备有1米高需要用不锈钢方管,焊接后误差在±0.2mm以内

网友A:
精度不是靠焊接保证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度不是靠焊接保证的吧。

那请问这么大的设备,焊接工装能达到±0.2mm吗?

网友(点评):
用厚皮方管应该是可以的,薄的不锈钢肯定不能保证的。精度关键地方的还需要后续矫正一下的。

网友:
焊接变形

最好是焊接后通过打磨或者二次机加来保证精度

网友:
绝对不行,我敢肯定。

网友:
四个字:异想天开。

网友:
2mm,对角线  可以,但是要保持的好需要结构的配合

网友:
不锈钢的线胀系数比碳钢大很多,所以更容易发生焊接变形,特别是角焊缝
比如其它工艺因素不变的情况下 ,电流增大,线能量增大,变形就增大,同时组织晶粒长大,应力也增大,导致焊接变形增大
机加工保证的情况下,可以通过焊接参数和焊接顺序还保证。特别是不锈钢,还可以用外部强制冷却(如水冷)的方式降低变形

网友(2016-07-13):
如果是简单重复的大批量焊接,有工装夹具,经过测试,是可以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