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螺旋槽加工方法

楼主(2015-11-25):
麻烦问下各位大神,上面这个内孔的螺旋槽有没有什么好的加工方法
材料是铝合金,车床做起来效率比较低

网友:
可不可以T型铣刀铣?

网友(点评):
T型刀会有圆角,清根不易

网友:
做一把非标刀,圆弧按0.6或者0.8做

网友A:
最好还是建议更改设计工艺,这种内圆柱凸轮应用很多。机械方法还是可以加工
1.立加+T型刀,这种加工方法的缺点是,T型刀是回转运动的,回转体刀具铣斜内槽会有圆角遗留。就像铣刀加工内腔无法保证四角为直角
2.数车+宏车内槽,理论方法是:安装数车车内8字油槽的方法来。此法我尚未通透,故而补发多言
3.[立加+直角铣头+回转轴(4轴)]/[卧加+直角铣头],立加+直角铣头可以把刀轴转化为水平,工件竖直在第4轴上可做回转运动。刀轴转动+Z轴上下+回转轴(工件夹持部分)转动
4.数车+主轴C轴+刀具回转动力头装铣刀,方法同3。铣刀转动+C轴旋转+Z轴左右移动
5.电火花放电,内槽圈做成电极。分3段加工对内壁放电加工。理论可行
不足之处,望见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还是建议更改设计工艺,这种内圆柱凸轮应用很多。机械方法还是可以加工
1.立加+T型刀,这种加工方法的 ...

现在用的是数控车床,槽刀低转速大进给,做起来太慢
1.立加+T型刀的尾箱太明白
3、4两个方案,加工出来的槽底部应该是弧线
不知道理解是否有问题

网友:
你这个零件从图片上看,直槽部分可以铣,斜的部分可以车,如果车铣一体的话槽的部分可以一次性做下来。
最好是能改的话就改,做直接比买商品贵很多

网友B:
可以用专机做,

公司的三旋槽就是专机做的,主要是效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专机做,

公司的三旋槽就是专机做的,主要是效率高。

需求量少,一年两万,用专机成本太高了

网友(2018-10-16):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专机做,

公司的三旋槽就是专机做的,主要是效率高。

请问专机叫什么名称,哪里买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