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工装问题,请教

楼主(2015-11-25):
请帮忙看一下,这类的工装在不加其他定位的基础上如何确保上面的弧形零件放上去后不会在重力作用下滑动,?谢谢!

网友A:
用V形块呀!

网友B:
不知道你是要检测什么?为啥不能滑动?

网友C:
首先摆放的时候要注意重心;其次在可能的条件下,尽量增大接触面的摩擦力

网友D:
proe用曲面仿形包络产品

你这个工装还要增加避手位,方便取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是要检测什么?为啥不能滑动?

只是检测尺寸,= =不能移动比较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proe用曲面仿形包络产品

你这个工装还要增加避手位,方便取放

大侠,我想了想 感觉还是得做个定位的,因为只是检测尺寸,应该不用做避手位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摆放的时候要注意重心;其次在可能的条件下,尽量增大接触面的摩擦力

这样想了想 ,还是加个定位的比较好。。只是用来测结构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V形块呀!

V形块好像不太好保证摆的角度?

网友:
做工装的一般都会有定位的和取产品的避手为,这是工装的基本要求,除非有特殊要求。

网友:
侧边上加个肘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