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胀套,不知道为什么胀套的度数是1.25度?

楼主(2015-11-25):
想做一个胀套,不知道为什么胀套的度数是1.25度!材料如何选择!加工轴承套用的!我要的就是一个带锥度心棒,加一个带锥度的套,用螺帽带紧,撑住轴承套!简单的这种!

网友A:
不同尺寸的胀套,锥度都是不同的。

加工轴承套用的! ?那个东东应该不是叫“胀套”吧

网友B:
直接买个现成的胀套就好了,标准化很多年了!
锥度分莫氏锥度和公制锥度,都是标准的,想知道为什么百度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尺寸的胀套,锥度都是不同的。

加工轴承套用的! ?那个东东应该不是叫“胀套”吧

为什么不同尺寸的度数不一样!有什么规律吗?我不知道叫什么!反正功能是一样的!我要的就是一个带锥度心棒,加一个带锥度的套,用螺帽带紧,撑住轴承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买个现成的胀套就好了,标准化很多年了!
锥度分莫氏锥度和公制锥度,都是标准的,想知道为什么百度一 ...

买一个要花钱啊!现在厂里不忙!可以自己做!但是不知道具体的参数!自己也可以做实验试试但是时间可能会很长。所以来问问,让我少走点弯路!

网友(点评):
简单,去网上下载个别人家参数,找着弄

网友:
确定是1.25度吗?我这里用的胀套大多在15-18度。

网友(点评):
这个1.25我也是网上找的!!你们那角度也太大了吧!普通磨床磨不了那么大的角度吧

网友(点评):
角度小于一个数,会自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