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能创建旋转剖?求指教。

楼主(2015-11-25):
        小弟遇到困难,还请坛中高手指点迷津。废话不说,直接上图。

如图,今欲以C为截面创建旋转剖。在Part模式下,显示C截面创建成功。如下两图

现欲以C为截面以右视图为基准,在主视图上创建旋转剖,如下图。

但是问题来了,全部(对齐)灰色显示,不可用,如下图。请高手教我,小弟谢过啦!

网友:
破衣中还没操作过旋转剖,用sw的帮顶,我也想知道结果

网友A:
请问,这是哪个软件?

网友B:
可能是因为你的主视图作为了左视图的父视图。试试先解除两者之间的父子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因为你的主视图作为了左视图的父视图。试试先解除两者之间的父子关系。

我试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C:
手头随便画了一个,在一个板上有三个孔,均布圆周,我能旋转剖,不介意的话,把你的文件发上来看看。

网友:
应该可以吧,调整下画中心线的先后顺序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是哪个软件?

哦,难怪,没接触过,爱莫能助了。不过界面挺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头随便画了一个,在一个板上有三个孔,均布圆周,我能旋转剖,不介意的话,把你的文件发上来看看。

请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点评):
帮你看还要扣我威望??发邮箱来吧!651579580@qq.com

网友:
再试一下:你先将这两个视图全部删除,重新添加主视图(可能需要先对模型重定向),先不要添加左视图,也不要将主视图破断,接下来将主视图旋转剖。应该可以的。最后将左视图作为一般视图添加上去,并使用对齐视图功能将左视图与主视图对齐。

网友:
或者先生成左视图,再生成主视图(主视图可以由左视图投影得到,也可以为一般视图),然后将主视图旋转剖,再破断。

网友:
可以弄,不过我这是proe3.0的

网友D(2016-01-18):
这个是和视图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和视图有关系。

似乎是这样,主视图似乎是不能被旋转剖的。能不能设置某个绘图选项来纠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