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箱放楼上的问题

楼主(2015-11-25):
现在有一个水箱有1立方,水箱底部的面积约1平方,要放在楼上,楼面的每平米承重是500kg 。
是不是下面做一个架子,底部的面积大于2平方就可以了,底部是否要用整块钢板联接?
还有如果整块钢板联接,水箱是不是要放在中间呢,还是放在平台的任意位置都可以?
有没有哪位可以指点一下?

网友:
P=F/A=5000N/1m^2=5000pa.是楼面超过5000pa就会破损吗?即使你做了两平米的板子做地板你能保证完全平整的接触?不懂楼主何用意,这是一道题?

楼主:
就是实际工厂的情况啊,设备放在楼上。

网友:
挂墙壁上是否能好些?

一面挂在墙上再加底部支撑

感觉墙壁能比地面承重,感觉而已

网友:
挂墙壁上是否能好些?

网友:
可以放。也可以砌水泥墩

网友A:
靠墙角放置效果好些,两个边立墙面支撑

网友:
民房这样做,危险

网友:
个人感觉放主梁上,你这个主要考虑静载荷。

网友B:
楼主这地面不行啊,2个人站一块,地面不的塌了,还放水箱?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靠墙角放置效果好些,两个边立墙面支撑

再加吊顶。楼下加强支撑。

500kg/m2,这什么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地面不行啊,2个人站一块,地面不的塌了,还放水箱?

哈哈,我觉得也是,这什么地面

网友:
这应该不是楼板局部的压强问题。楼板是支在承重柱上的,力主要的重力还是承重柱承受的。楼面应该是考虑挠度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