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水箱放楼上的问题

楼主(2015-11-25):
现在有一个水箱有1立方,水箱底部的面积约1平方,要放在楼上,楼面的每平米承重是500kg 。
是不是下面做一个架子,底部的面积大于2平方就可以了,底部是否要用整块钢板联接?
还有如果整块钢板联接,水箱是不是要放在中间呢,还是放在平台的任意位置都可以?
有没有哪位可以指点一下?

楼主:
不知道这样算不算违反版规?发了两个版

网友:
需要整块的钢板,钢板有足够的抗变形能力,且水箱要放在中间位置在这种情况下,还是很危险的,如果楼板的许用承载力仅为500公斤每平的话。

网友A:
不建议用钢板,钢板抗弯不行,整个重量不可能均匀分布在整个钢板上。如果可以的话用型材做个平台,4个角做支撑,其余部分不着地。水箱放中间。保险点边长做到1.5m,4个角的支撑地板做400mm见方。应该够了。

楼主:
谢谢各位应助,我先按万千汇的意见搞,看领导意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建议用钢板,钢板抗弯不行,整个重量不可能均匀分布在整个钢板上。如果可以的话用型材做个平台,4个角做支 ...

正解

网友B:
楼面承重每平方500kg这个参数表达的是楼面的整体承载能力,比如1000平方的楼面整层不能堆放超过500吨的物品,而不能理解为局部小区域某点1平方范围不能超500kg。
居民房子业主手册里写的一般载荷为2KN/m2,按楼主的说法,1平方内站4个大人岂不是超载了?

以上为个人理解,不一定正确。
这类问题在工厂设备安装时会经常碰到,说法各异,时常扯个不停,希望有这方面达人能引经据典,给大家细详说明解惑

网友(点评):
确实指的是楼面的均布荷载,局部超载是不会一定损坏楼板的。设计荷载500kg/平米的楼面,只是放一个1平方的1吨水箱肯定是不会立马有问题的。只是不知楼主的整个设备布置,保险起见占的面积大一点,就肯定不会超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面承重每平方500kg这个参数表达的是楼面的整体承载能力,比如1000平方的楼面整层不能堆放超过500吨的物品 ...

四个大人最多才400kg 啊。。。

网友(点评):
居民房子业主手册里写的一般载荷为2KN/m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