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断的丝锥如何取出?

楼主(2015-11-25):
让人攻丝,结果把丝锥断里面了。

加工厂也没有把丝锥取出来,说这个螺丝孔不一定要用上。而且他那里没有电火花,要到其他地方电火花。

我当时急的走,就没有取出里面的丝锥。

现在机器已经安装上去了。里面断了一个丝锥,现在那个螺丝孔要用了。

怎么取出呢?

······································
我知道有火花的取出方法,我没有那个工具,而且看了看,价格也很贵。

楼主:
真的有这种工厂,丝锥断里面了,也不和我联系,直接帮我选择,这个螺丝孔不一定用。

楼主:
我当时以为我有断丝取出器,回家了才想起,里面不是螺丝,是丝锥,硬度不是普通的螺丝。

这就麻烦大了

网友:
1.手动慢慢敲吧
2.曾经有一刀具可以直接把丝攻钻了

网友(点评):
这个要熟练钳工才能敲出来。

网友(点评):
毕业那会这个玩的多了,哈哈

网友(点评):
懂~估计是月光大侠经常断,连出来了。

网友:
发图片啊

网友:
便携式火花机七八千块一台,实在不行就把零件拆下来电火花,还有个不太好的办法,用微型火焰切割器给丝锥加热,丝锥变软以后钻掉。

网友A:
楼主说了半天也没说M几的牙啊,如果是M5的非螺线丝锥,喷除锈剂或者喷稀盐酸要隔夜。试试插3根“钢”针进去慢慢拧。如果还不行去电火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了半天也没说M几的牙啊,如果是M5的非螺线丝锥,喷除锈剂或者喷稀盐酸要隔夜。试试插3根“钢”针进去 ...

m6

网友:
网上找了个,供参考:
丝锥折断后,可以根据折断长度及形状、工件材料、丝锥直径等情况,分别采用旋出法、敲击法、熔断法等方法将断丝锥取出。
  旋出法:丝锥折断后,如果孔外留有部分锥体,可以用钳子夹住锥体,慢慢旋转退出,此法适用于直径较小的丝锥;如果丝锥在孔内折断、直径较大且孔内积屑较少,可以使用专用或自制三爪、四爪取丝锥器插入容屑槽内,慢慢旋转退出;或者在丝锥上焊接一段螺栓,用扳手旋出。此种方法不易损坏已有螺纹,适用于通孔、盲孔。
  敲击法:当断丝锥无法旋出,可以使用硬度较高的冲子或划针顶住丝锥,用手锤慢慢敲击,使丝锥按反方向退出。或孔内丝锥已经崩裂,可以敲击使其破碎,然后用磁铁将碎裂部分吸出。但是此种方法容易损伤到已有螺纹,所以要谨慎操作。同时敲击时要戴好防护眼镜。
  熔断法:使用电焊或电火花取丝机将断丝锥熔断后取出。此种方法有可能会损伤已有螺纹,需要谨慎操作。

网友:
使用电火花吧

网友:
  我哪里看到有钻断丝锥的钻头卖, M16之下都可以搞定。

网友:
直接气割火焰去烘下就可以取出来了,简单的很

网友B:
我做钳工的时候,自己功断的丝锥我都要不惜一切代价弄出来,要不然觉得很丢脸,基本都是磨个尖东西慢慢敲,边敲边用气枪吹,还要放点油,实在弄不出来的就只能放电了

网友:
一般的都用电火花

网友:
其实不难的,弄个笔型气磨,装尖细的金钢磨头,把丝锥磨磨,就出来了。就是花点时间而已

网友:
丝锥有三个槽,做一个3个槽的东西,插进去,就能旋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做钳工的时候,自己功断的丝锥我都要不惜一切代价弄出来,要不然觉得很丢脸,基本都是磨个尖东西慢慢敲, ...

是呀!

这次外发的,竟然告诉我,觉得这个你用不到,所以没处理。

楼主:
taobao 950买了一个电火花,隔离的。

网友:
薄板通丝很简单,最怕深孔不通的且断在面里面的

网友:
断里面多深啊

网友:
我们以前断丝锥的话,有两个方法
( A6 b4 h: c" R  q一个是慢慢敲,另一个是钻孔,攻反螺纹,然后用反螺纹螺钉拧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