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同步攻丝机详细工作原理

楼主(2015-11-26):
同步攻丝机里面的21号零件连接的是丝杠与花键轴,但是是怎样推动工作轴完成进给运动的

网友:
21和22是丝杠螺母的一部分,并与花键轴紧固连接,花键轴进给靠丝杠带动。

网友:
有原图吗?原图更加清晰机构之间的关联,才能说明问题哦

网友:
遇到真正的同行了。

网友(点评):
当老鸟遇见菜鸟,

网友:
好精致!致敬!

网友A:
图纸很漂亮,值得学习。原理我看了图纸,电机带动皮带轮,一个带动丝杠,前端通过一个齿轮带动带轮,然后带动主轴,通过滚珠丝杠螺母移动来带动导向支架,使主轴前后移动,丝杠螺母固定板上面固定限位杆,调节行程。 有不对的地方请大侠指正。有一个地方不太了解,他这个螺距怎么修改,是通过前面弹簧的压紧,来适应螺距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纸很漂亮,值得学习。原理我看了图纸,电机带动皮带轮,一个带动丝杠,前端通过一个齿轮带动带轮,然后带 ...

分析的挺好的。螺距改变靠换小齿轮来实现。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回复,你意思是调整螺距,两个齿轮要拆下来换掉?如果这样,有点麻烦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分析的挺好的。螺距改变靠换小齿轮来实现。

是的。不知道大侠有没有更便捷的办法呢?

网友(点评):
听说过主轴和螺母连接的,螺母牙距和攻丝牙距一样,螺母可以做成两半的,不同螺纹换一下螺母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弄个百度连接么,分不够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