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给精密注塑模具加工?加工过程中需要注意什么?

楼主(2015-11-26):
怎样给精密注塑模具加工?加工过程中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A:
1:什么事精密注塑模具?这需要有一个明确的定义!
2:常规注塑模具加工与精密注塑模具加工的区别?
实际上模具加工的手段基本上都差不多!所以,在面对一些精度要求高的模具我们只是在加工的时候所采取的手段不同。而且,不同类型的模具奇加工手段也不尽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什么事精密注塑模具?这需要有一个明确的定义!
2:常规注塑模具加工与精密注塑模具加工的区别?
实际 ...

所言甚是

网友:
实际工作中模具的加工,特别是精密模具的加工时需要一些前置条件的。如机床的加工精度。其中包括,车床,磨床,CNC ,EDM 线切割等等。如模架的加工精度,如材料的基本材质保证。如热处理的工艺及合理性要求。当然很重要的是模具设计的合理性。很多的综合因素的组合才能够加工出符合实际需求的精密模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