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刚一般热处理一般能达到多少HRC?请教

楼主(2015-11-26):
45刚一般热处理一般能达到多少HRC?找了好多供应商都说做不了HRC50+2 。还有比如说我一个工件需要经常的插拔,我想知道的是怎么才能精确的计算出我想要的硬度。跪求大师解答!

网友:
供应商说的对。可以考虑换材料。

网友:
磨损寿命计算

网友A:
高频淬火可达到HRC55左右。
另外为何不选用40Cr,淬透性优于45钢?

网友B:
主要是你是要做什么用的?

网友C:
45钢的调质硬度一般在27~32HRC,记得不是很清楚了。淬火硬度,最高50HRC。淬透性不是怎么好。关于硬度的计算,目前还没有成熟的方法,一般都是靠经验设计。如果一定要这个硬度,可以用低碳钢渗碳淬火,或者合金钢淬火,再者就是38CrMoAL之类的渗氮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你是要做什么用的?

就是一块夹具板,不受什么力但是平繁要在槽里插拔

楼主:
引用 网友C:
45钢的调质硬度一般在27~32HRC,记得不是很清楚了。淬火硬度,最高50HRC。淬透性不是怎么好。关于硬度的计算 ...

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

大神问一下,没热处理之前,45钢做成板在槽里平繁插拔,表面会不会刮伤表面会不会有伤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频淬火可达到HRC55左右。
另外为何不选用40Cr,淬透性优于45钢?

淬火可达到HRC55,供应商说HRC550的时候就容易出现裂纹!

网友D:
      45钢感应淬火我这边有做到最高HRC58,深度有1.5mm以上。你那个范围太小了,做的人不好控制。
     另外45钢淬火简单说就是内部金相组织的转换改变。45钢淬火要达到内部金相组织完全转换(转换不完全打硬度就会有软点),硬度就一定要超过HRC50。回火下来的硬度那是另外一回事,这时候的内部金相组织又不一样了。
    另外,冷却介质也是关键,不一样的冷却介质对淬火硬度和深度有很大影响。我们是专们购买的冷却介质,有次那20钢去淬火(备错料了),下来打硬度也有HRC30。

楼主:
引用 网友D:
45钢感应淬火我这边有做到最高HRC58,深度有1.5mm以上。你那个范围太小了,做的人不好控制。
     另 ...

比如说我想做个圆型零件,大径22小径18我用45钢做,因为要插到轴上当顶套用,我感觉壁薄想把它做硬点,不考虑加厚度就考虑淬火HRC应该多少为好。还有就是HRC的值怎么得出来的

网友(点评):
外径22,内径18,壁厚2,太薄了。淬火变形大,不适合做耐磨套。换材料做,不过壁薄,都会变形,你要在淬火后在加工内孔和外圆才能保证精度。HRC是用洛氏硬度计检测出来的,有手便携式的。这样薄壁的只能剖开看HV.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一块夹具板,不受什么力但是平繁要在槽里插拔

那一般用GCr15,热处理60左右,耐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一般用GCr15,热处理60左右,耐磨!

网友:
有硬度需要的话改40Cr吧,挺好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如说我想做个圆型零件,大径22小径18我用45钢做,因为要插到轴上当顶套用,我感觉壁薄想把它做硬点,不 ...

薄壁的千万别用45#,变形太大

网友:
那得看你是採用什麼熱處理

网友:
调质28-32!

网友:
日本相近国内45#的材料,可以做到HRC 60左右,国内的45#正常可以做到55左右。

网友:
一般也就HRC42-50 之间比较靠谱

网友:
现在的厂商都说45号钢不能热处理啊,就算热处理也只能30HRC

网友(2015-12-30):
45#硬度不是用HRC来表示的。

网友(2016-02-22):
40cr 调质处理 再高频,硬度HRC60没问题

网友(2016-06-02):
纯扯淡,我还担心公司的轴套硬度太高了,45#轴套,供应商每次给我们供货检测硬度都有部分硬度超过50HRC

网友:
你这样大概是要求表面耐磨些吧,做个激光表面淬火,45钢能达到HRC55~58

网友:
热处理还是看零件付作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