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变压器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5-11-26):
控制变压器输入380V输出应该是220v.可是测量输出端电压为270.测量输入电压为403v.请教各位这样合适吗。  ?' F+ v8 ?$ v' ^  S

网友:
肯定是表的问题,,,,,,线电压400还算正常,,,,220的最多240,,,

网友:
变比换算:380/220=403/270,1,可能表的问题,2.交变电压峰值*根号2!

网友:
控制变压器使用上是没问题的,但要看看270v的输出电压是否符合使用要求

楼主:
诚心感谢以上各位。变压器输出端标注的是220v.另外想再向各位请教一下:在变压器输出端并联一个电容器可以吗,有什么作用。